新人求助: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6-03-09):
电机速度设为两段,第一段为4.0,第二段为2.5,但启动后速度不是一下子到4,而是先到2,过一秒后才到4,降到2.5也是先到3左右然后一秒后才到2.5,有好几台这样的电机,但别的都正常,速度采样是一秒十次,请教大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不是电机的问题,而是电机驱动器的问题。电机驱动器中是否有速度加减速参数的设定,可以查阅一下。

网友B:
对于伺服电机,如果速度不是很快的话,把伺服驱动器的加减速时间参数设小点(以不产生急剧启动或停止震动为准),但如果伺服电机运行速度很快的话就要注意了,加减速时间太短了在启动停止或变速运行时就有可能产生急促瞬时震动。根据具体使用场合,要在运行中调试。
看你电机两端速度4.0 2.5 ,不知道是什么单位(机械单位?电气单位?),把加减速时间调小点估计你所说得问题可以消除。

网友C:
电机是什么电机?驱动是什么驱动?控制器有时什么?
   “速度采样是一秒十次”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没弄明白就发贴,只能说是起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