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烘干,急!

楼主(2006-03-09):
有一110KW变频电机由于进水绝缘降低,现场条件限制无法拆掉,我想用电焊机烘干 ,但不清楚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只记得要三相绕组首尾相连,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但不知需多大的电焊机,电压多大为宜,哪位大侠能帮小弟一把,多谢!

网友A:
进水绝缘降低最好不要这么做.要用别的烘干方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测量一下绕组的电阻,然后通一个低压的直流电,注意电流!!

网友D:
最好还是把端盖打开.用红外烤灯把浸水严重的绕组.先处理一下.再通电烘.就是要用低压电烘.也要开放把水气排出来的.用焊机烘最好两台相同规格输出的并联.以够容量.串联两相.轮番烘干.串三组往往电流不够用..电流用额定点流稍高些.烘干时.卡电流.随时观测.并排或抽出潮气,手上感过热既停缓再续.新手.大家见笑了!

网友E:
绝缘降到多少?进水的电机,用电流法可要慎重点。电机不小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别嫌麻烦,拆开烘吧,起码把前后端盖打开,多用几个红外线灯泡慢慢照。
“需多大的电焊机,电压多大为宜?”,没有类似经验,无法给出详细答案。
这种问题,不要去承担责任风险,按照有关规定、章程来办最好!

网友D:
焊机有十瓦千的两台够了.并时注意输出须同铭端相并.电压相同.交流60V够了.直流可小一些.一般焊机输出电流<电压>,都可调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电机已由厂家免费更换,进水严重,不得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