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rbus 和Danfoss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3-09):
[b]我现在的设备中使用的PLC是Siemens的S7-300,总线是Interbus,变频器是KEB的F5-G,组态软件是Protool。问题是我现在的一台F5-G变频器出现问题了,我想把它换成Danfoss的VLT5000,它支持Interbus,我的问题是:两种变频器在一个网络里面会不会出现冲突?如果改的话PLC里面应做什么样的改动?[/b]

网友A:
在一个网络中使用几种变频器相互不会有影响和冲突,关键是都能够支持Interbus;对于程序,因为不同的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不一样,因此修改相应的程序是必要的,除非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完全一样,同时组态的硬件地址也要求与被更换的变频器地址一样。

楼主:
谢谢啊,我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些眉目了。

网友B(2013-09-17):
  同是支持 INTERBUS 总线话,还要看你在网络中读取的数据长度是不是一样的 ?

还有就是  INTERBUS 总线组态与 PROTOOL 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