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有适合这样转速的电机嘛?

楼主(2006-03-09):
现在有一方案,要求电机在0.5秒的时间内转动14.4度,如此来实现微进,现在打算选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和传动机械进行直接连接,不知道不采用减速机的话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请教高手!

网友A:
0.5秒14.4度,1秒28.8度,1分钟约30*60度,约每分钟5转,伺服电机编码器3000线,4倍频12000线,每分钟5转,60000线,每秒钟1000线,每毫秒1线-〉结论:对于常规的伺服,从分辨率上都很勉强,更不要说控制了。
如果不要减速机,至少要配具有8192线以上的编码器,速度波动率30%

楼主:
谢谢(泥古拉斯)凯奇的回复,不知道我这样考虑对否,采用减速机增加电机的转速来实现此功能,20:1的减速机从而实现电机的的转速提到100转每分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不知道我这样考虑是否合理?

网友B:
我不明白“100转每分”的要求为什么要用伺服电机!钱没地方用还可以捐赠儿童啊!

网友C:
循序渐进,不知你要求的0.5秒的时间内转动14.4度,是往复摆动能呢?还是圆周运动,如果是往复摆动(<120度)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个方案,实现你的要求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帮助,已经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D:
如果负载不是很大,步进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