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6-03-09):
我刚刚接触PLC控制步进电机,学着编程序来控制。我用的是S7-200的PLC,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我已经感觉到步进电机得电了,可是没有转动起来。请问各位大虾,能否给个提示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相序又没有接错

楼主:
相序应该没有接错
我是按着说明书接的

网友A:
是不是给定脉冲频率太高

网友B:
频率设定好。电机接线正确。就可以了。步进电机很简单的

楼主:
现在电机是动起来了。可是电机总是来回的抖动,没有朝着一个方向走。我的程序就是简单的脉冲输出而已 ,频率放低到2HZ了,请问是我的接线有问题还是电机坏了?如果是接线问题,请问八线制的电机如何接在两相的驱动器上?谢谢额!

网友C:
估计是接线有问题,以下接线图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发现步进电机有一相短线了,所以无论我怎么串联和并联都没有用,现在我只接两相,电机能运行,不过这样长期工作应该不好吧?

网友D:
"电机有一相短线了……现在我只接两相"
是几相电机?这么干,至少输出力矩是完全不对了。

楼主:
有八根线出来,应该是四相步进电机吧?

楼主: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步进电机在上电的时候总是“嘎嘎”的响了两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能否消除?

网友E:
能不能发一个步进电机的小程序,我想做一下参考
218hty@163.com

网友F(2007-10-24):
 能不能发一个步进电机的小程序,我想做一下参考
PYL168@21cn.com

网友G:
起动电流设定是否过大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小兵嘎在 2006-3-13 10:57: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有个问题,我的步进电机在上电的时候总是“嘎嘎”响了两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
步进电机未上电时的停留位置和步进电机上电时应该的停留位置不同,则步进电机要迅速旋转到上电时应该的停留位置,因此产生“嘎嘎”响声。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小兵嘎在 2006-3-10 21:33: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电机是动起来了。可是电机总是来回的抖动,没有朝着一个方向走。我的程序就是简单的脉冲输出而已 …
--------------------------------------------------------------------------------------------
2HZ?是否也太低了?

网友I(2008-02-21):
   能不能发一个步进电机的小程序,我正在学习,想做一下参考
wangtuoyu1986@yahoo.com.cn

网友J:
应该是频率太低了

网友K:
有空看看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博客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