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效果

楼主(2006-03-09):
我用的一台三菱FR-A520-7.5K 的变频器驱动一台交流电机,由旋转编码器检测位移,通过PLC控制高低两段速度运转,定长运转.最近出现不能准确停机的问题,我想这与变频器使用年头长,元件出现老化,是否有关系呢?我将低速运转时间加长,效果有所好转!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有可能,是调整减速时间吧?制动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B:
应该与机械磨损有关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尤其应用到频繁起停时效果会如何

楼主:
我没有量制动电阻值,明天安排人量一下!

网友D:
机械问题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