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winxp sp2中使用ISa板卡的问题

楼主(2006-03-09):
在win98中测试(用厂家提供的程序)测试没有问题,应该说硬件没有问题。
后来重新安装系统为winxp sp2就无法使用,也添加新硬件了,在设备管理器中也找到pcl711b。就是无法使用,di, do, ad ,da都不行。该如何就决?

网友A:
一般來說, Win98 與 XP 會用不同版本的 Driver. 所以, 請找廠家要 XP 的 driver.

网友B(2007-03-31):
同意楼上。

网友C:
一般的产品自带的光盘里面都是会带有不同系统的不同DRIVER的,楼主可以先看看产品自带的光盘里面能不能找到。

网友D:
我们可以提供驱动,但用户需要向我们公开口地址,支WIN98,2000,XP等!电话:010-62987860 邹工

网友D:
你好: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数据采集卡、工控板卡及模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专业技术公司。
产品系列目前包括:ISA总线、PC104总线、PCI总线、USB总线、端子与调理模块、嵌入系统应用模块等系列.
能够基本满足各种行业用户的需求。
并在医疗、电力、军事、通讯等相关工业领域中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欢迎来电咨询!可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邹
FAX: 010—62963598
电话:010—62987860
网址:www.xck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