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6-03-10):
混合式电机和反应式电机的驱动器的区别在那里?
如果电流合适的话 用反应式电机驱动器来驱动混合式电机会怎样?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是由于反应式电机没有永久磁铁的原因,反应式电机的驱动器一般为单极性驱动(电流都反向时,力不反向);而混合式单/双极性驱动都有.
估计用反应式电机驱动器来驱动混合式电机可以驱动,但反之用(双极性)混合式电机驱动器来驱动反应式电机可能有问题,不过我缺乏实验依据,希望有实验依据的发表见解. 参考: 需要3相6线步进电机驱动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2758 xqg_wedm: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14 12:02:00 顺带我提一个问题,请知者回答:   恒流斩波的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否也可以用于驱动反应式步进电机,只要两者的引出线的方式相同,电压电流级别相近。 小老蜗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14 20:18:00 我试过用现在的3相混合式的驱动器来驱动反应式的步进电机不行。   我把电机接成3角形或者是Y形的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