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AD-PT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FX2NPLC和FX2N-4AD-PT。接温度传感器时,读数正常。在没接温度传感器时,读数是190度,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用来读取温度值的数据寄存器是停电保持型的.

楼主:
不是,我读取十二个温度值,用D0-D11

笨!

网友:
有没有用人机,
如果用了,
就不要用D0-30
具体要看用什么人机.

网友B:
请问接的是什么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输出是什么信号。

楼主:
传感器是PT100.人机界面是三菱GOT-F940。那位同行帮我解惑。我咨询过三菱上海自动化技术工程师,他们也不清楚。

网友C:
用三菱的PLC和人机界面 最好不要使用 D0-10. M0-M10 使用后会出问题的.

网友B:
温度传感器Pt100实际上是一个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电阻(如温度为0℃时的阻值为100Ω ,温度为157.1992℃时的阻值为160Ω ),其阻值是一个有限的数值。在0~200℃范围内,Pt100的阻值与温度的关系可用公式
          Rt=100+0.0390802t-0.00005802t·t
来表示。公式中,Rt为阻值(Ω),t为温度值(℃)。
  当接上温度传感器Pt100时,相当于接了一个阻值与环境温度对应的电阻,因此显示的读数正常。在没接温度传感器Pt100时,相当于接了一个阻值为无穷大的电阻。当阻值为无穷大时,所对应的温度值当然是无穷大。而仪表能显示的最大温度值不是无穷大时,只能显示其最大值。
  不妨做个试验证实一下。接一个普通的电阻取代温度传感器Pt100。当电阻的阻值在100~170Ω 范围内时,读数将正常显示,当阻值大于173Ω时,读数应该是190度。
  小人愚见,如有误,请指正。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
我做过类似试验
用的是温度标准电阻

网友E(2010-05-29):
就是这样,分析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