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2A PLC DM6642

楼主(2006-03-10):
请问如何更改OMRON CPM2A PLC中DM6642的内容值?

网友A:
用cx-p设置

楼主:
可是我在Cx-P的监控模式下修改DM6642的内容,修改不能成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B:
我以前用过,但是现在我没有说明书了,等我有说明书的时候,我告诉你

网友C:
DM6642要在编程模式下修改,监视模式下不能修改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请问修改DM6642的内容之后是否要重新上电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