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程序加密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我想给PLC程序加密,我使用的PLC是欧姆龙CPM2A,请问应该怎样设置?程序中是否要添加语句,硬件方面的设置是否也有要求?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程序自己编写实现时间和次数限制,也可以通过cx直接进行加密。
不过建议不要随意进行加密,容易给维护造成麻烦。

网友B:
看一下编程手册,有加密指令

网友C:
欧姆龙编程手册没有介绍加密指令的说明

网友B:
看一下FUN49指令

网友D:
看看<<OMRON PLC 一个好精的小程序!!>>主题里的加密!
最好不要加密,对人对己都不好!!!

网友E:
不到不得已不用.

网友F:
在程序的第一步写FUN49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2008-08-11):
怎么进入FUN49指令 没有编程手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