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受干扰自动退出?

楼主(2006-03-10):
  我现在用组态王6.51开发一上位机程序,下位有PLC、电机。
  系统运行过程中,电机一启动,组态王就自动退出“运行系统”了。只能重新进入“运行系统”。
  其中,PLC和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在一个控制柜内。我开始怀疑是通讯干扰,检查过通讯线的接地。
  前段时间有好几天一次也没出现那种问题,系统运行相当稳定。可最近又出现那种问题了。
  我挠头了!!。。。。

网友A:
检查电源干扰,如果是建议添加隔离电源。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有那种可能。
  关键是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有几天一切正常了?我当时根本没动它的电源。只是检查了接地是否正常,接着就没事了。我当时还以为把这问题真正解决了呢!!
  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了!!

网友B(2011-07-10):
我最近也遇到自动退出的,有什么办法?

网友C(2012-11-10):
我用的组态王6.52带USB加密锁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版,运行系统运行一般正常,但连续运行1天或几天会不定时自动退出运行,并且信息窗口里没有任何退出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解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