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栅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一数控床子,一直运行很好,有一次忽然发现光栅尺的反馈很低,整个床子罢工了。换了一个扫描探头后,又恢复正常,没几天有出现同样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想不明白望高手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光栅尺有没有被污染?度数头连接是否牢靠?

楼主:
没什么污染源,连接也查过了。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换了一个扫描探头后,又恢复正常,没几天有出现同样的情况"
显然,你的系统有谋杀光栅尺读头的功能,比如漏电,比如强干扰。

网友C:
to:浪里看花,你讲的“光栅尺的反馈很低。。。换了一个扫描探头后,又恢复正常,。。。”,有疑问如下:
1。是什么数控床子,
2。是什么型号的光栅尺,
3。你从何处买的读数头,
4。如何更换的,
整个过程能讲的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