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 PID的控制

楼主(2006-03-10):
本人有一项目,用S7300PLC实现多段温度曲线的连续性控制,如用10分钟时间将温度从30度升到80度,要求升温过程平滑,求教如何在PLC中实现?

网友A:
定时平滑修改PID的SV值,调用SFB41.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只是不能肯定,谢谢激情如火!

网友A: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根据实际系统响应,编写合适的模型来调用。

网友B:
请问PID 是温度控制模块吗??
请大侠介绍一下 在此谢过了

网友C:
要是开关量点数不多的化,从经济方面看,采用200比较合适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应该可以实现的,用PID调节。但是如果精度要求达到0.1级的话,可能有点困难,需要更复杂的控制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