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变频器受潮后的处理办法

楼主(2006-03-10):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受潮后该怎么处理啊!
变频器受潮会引起短路吗????
谢谢你了!!!!!

网友A:
变频器受潮严重的话会引起短路。

网友B:
最容易坏是电路板的开关电源,用电吹风吹干,环境潮湿时变频器最好不断电。

网友C:
还是太阳晒吧,然后解体检查.

网友D:
环境潮湿时,变频器最好停机不停电!

网友E(2006-04-12):
解体检查用电吹风吹干

网友F(2008-03-12):
先别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