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和GE 90-30 相配经常死机求助

楼主(2006-03-10):
    开始故障为IFIX可以读取PLC数据,但不能往PLC写数据,退出IFIX,重新启动,系统正常;接着又出现画面上部分字体自己突然变大的情况,重启IFIX后也变为正常;后又出现IFIX可以读取PLC数据,但不能往PLC写数据的现象,但这次鼠标键盘变得均不能用,用户不得不将计算机重新启动。
    由于用户只选用了一台服务器作为上位监控,没有另一台比较,问题原因不好查,急盼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原因,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确定不是病毒作怪了吗

网友B:
软件本身是否安装正确,可以换一台计算机测试。您说的问题的确比较奇怪。

网友C:
系统有问题

网友D:
只是数据库的IO通讯才可能和PLC有关,其他问题和PLC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