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牌子的光电开关!

楼主(2006-03-10):
    光电开关型号:PHOTO SWICTH GSR05R DC24V TAKENAKA;
                 EXENCN PZ-51LT  DC24V
                 请教是什么牌子的?产地是哪?
                 哪里能买到?
                 0453-6261180
                 谢谢!

网友A:
日本竹中光电传感器
自己到google中搜索“TAKENAKA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我也只知道这么多,我没做过这个品牌对他不了解。自己看看吧~~~

网友B:
如果找不到,可以找同一功能的呀!关键在于功能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