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帮忙!!屏蔽线在现场的运用接法

楼主(2006-03-10):
在工控现场,数字信号使用的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在接法上有什么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吗?若不将其屏蔽层接地会有什么影响表现?请有经验的师傅们帮忙给讲讲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多是单端接地;如果不接地,可能会有干扰信号串入。

网友B:
to 激情如火 我都是用的两端接地,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TO !两端接地我也很想知道其使用方法,其中提到要数字信号的屏蔽层应并联电位均衡线.其中电位均衡线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在修理音箱功放机时,发现都是单端接地.如果两端接地的话,那就不行,音质很差噪声更大.我还发现屏蔽线的接地位置也有关系.一般情况好象是输入点接地吧.时间多了我也忘了.大家还是多看看书吧.呵呵......

网友A:
两端接地情况要看您的两点电平高低,如果差较大,会消弱屏蔽作用。

网友D: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3.6[b]控制电缆极其金属屏蔽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8837有详细规定.

网友E:
常用单端接地,否则干扰信号通过接地构成回路,起不到屏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