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X-SIMULATOR仿真软件中可设置CPU型号怎么不全?

楼主(2006-03-10):
请问高手,CX-SIMULATOR仿真软件中可设置CPU型号怎么很不齐全,像CQM1H都没有?什么仿真软件包括的CPU型号最齐全?谢谢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那个仿真软件只能支持几种型号

楼主:
to rafiki:
仁兄,有没有包含CQM1H这种CPU的仿真软件?

网友A:
目前好像没有,我正在研究这个仿真软件的以太网仿真。
你如果只是简单的测试梯形图,你不妨在cs或者cj系列上测试,结果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B:
我怎么下不到这种仿真软件啊
楼上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zhoufjun@163.com

网友A:
购买要付费。网上有很多的下载的,CX-ONE集成了。你去下载cx-one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是不全
只支持几种

网友D:
只支持CQ CJ系列的

网友B(2006-10-18):
呵呵
前几天一供应商给刻了份CX-ONE,乖乖3张光盘!
可一直没留意里面有个仿真软件!!!

网友E(2006-11-30):
这种好事我怎么碰不上呀,你赶紧买彩票去吧。没准还能碰个500万。我到现在还一份供应商的资料也没收到呢。免费索取申请了好多但回复的几乎为零。

网友F:
仿真软件只支持CS与CJ系列的PLC
想要仿真其它型号的PLC,就先把CPU的型号改为CJ或是CS的,应用时再改回来就行了.
不妨试试.

网友G(2007-02-26):
仿真CS/CJ

网友H:
CP的不能仿真,你可以改为别的型号仿

网友I(2007-03-30):
请问:
我的OMRON仿真软件,只能用CS CJ两种,并且用时间继电器的时候它的触点编不出来,一编就出错,这是为什么?
请各位大哥能否赐教,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J:
对,仿真软件不支持C系列的小型机的.

网友G:
只有CS/CJ仿真

网友J:
会不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K:
升级版本

网友L:
现在CX-ONE2.0里面包含了OMRON主流的软件,像CX-PROGRAMMER,CX-SIMULATOR,CX-DESIGNER等。并且支持CX-DESIGNER在线仿真,可以通过CX-SIMULATOR与你编的梯形图关联,可以在没有触摸屏及PLC的情况下进行调试~~相当的实用啊

网友:
我除了有OMRON的CX-ONE2.0软件包外
还有OMRON的比如NT系列触摸瓶编辑软件,VB控件Complet
OPC-Server FINSGATEWAY等,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
QQ:54060574

网友M:
暂时还不支持。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发个仿真软件给我!liao23582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