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固态调压器的使用

楼主(2006-03-10):
用温控器,R型固态调压器和电位器来控制加热,要求加热功率可调.
请教:电位器和温控器的输出要并连接在固态调压器的输入端吗?这种接线方法中,温控器的输出方式要继电器输出方式吗?
如果我想用温控器的电压输出模式,那么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固态调压器!
如果有哪个公司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和我联系,我们回考虑使用你提供的元器件!
0562-2627493 李东科

网友A:
首先考虑固态调压器的功率问题,我在工作中就遇到这个问题,即使固态调压器的电流标称值比我实际使用高很多还是有问题,至于选型你只要咨询一下销售商,他会给你一些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