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的线路中的电流计算

楼主(2006-03-10):
电容器的铭牌数据:额定电压0.45KV 额定电流38.5A 容量30kvar 频率50HZ 角接
若上述电容用在0.4KV电路中进行补偿,电流会比额定电流低,容量会降低到约23.7kvar.

网友A:
概念错误,电容的容量与加在其上的电压没有关系!大家知道拧开龙头往水桶里放水时,水桶不会因为自来水压力的变化而改变容积的。

网友B:
电容器的铭牌数据:额定电压0.45KV 额定电流38.5A 容量30kvar 频率50HZ 角接,若上述电容用在0.4KV电路中进行补偿,电流会比额定电流低,容量会降低到约23.7kvar.
    Qc=(0.4×0.4)÷(0.45×0.45)×30K=23.7(kvar)
    Ic=0.4÷0.45×38.5=34.2(A)
对,电流比额定电流低,为34.2A,容量会降低到约23.7kvar。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早就料到会有争议才发表让大家讨论的.其实争议才有进步哟,争议中不分对与错,到后来能共识就好了.
 耐压的公式真简单,出人意料

网友A:
  其实这是一个基础问题,首先得了解C与Q的关系。
  C是指电容的容量,只与电容器极板的面积、极板之间的距离、以及极板之间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有关,与电压、电流没有任合关系单位是法拉、微法拉、微微法拉。
  Q是指该电容器所允许的功率,在该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已定的情况下决定了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就是说Q=UI。请注意这里的U、I是指该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至于你加在其上的电压与电流没有到额定值,只说明该电容器承受的功率小了。
  打个比方,你能挑100斤的担子,现在让你挑50斤,并不说明你只能挑50斤。这就和电阻一样一个1Ω、10W的电阻,如果你加在其上的功率只有5W,你不能说这个电阻的容量是5W的

网友D:
同意 乐此不疲的观点.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乐此不疲在 2006-3-11 9:29:00 发表的内容:
    其实这是一个基础问题,首先得了解C与Q的关系。
  C是指电容的容量,只与电容器…
--------------------------------------------------------------------------------------------
支持

网友F:
是的,就是个基础问题,电压只是耐压水平。

网友G:
同意乐此不疲的观点

楼主:
晕,电容器发出的无功容量是与加在它两端的电压有关的!我认为乐此不疲的不对1

网友B:
这么多年,我知道的是电容器的电容量,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第一次听到电容器的额定电流。好像我们所用的电容器看不到标额定电流这个量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耐压在 2006-3-24 10:08:00 发表的内容:
  这么多年,我知道的是电容器的电容量,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第一次听到电容器的额定电流。好像我们所用的电容…
--------------------------------------------------------------------------------------------
认真看一下铭牌吧,都 有的.

楼主:
TO:乐此不疲
"电容的容量与加在其上的电压没有关!"与"你能挑100斤的担子,现在让你挑50斤,并不说明你只能挑50斤"有点说不过去."现在让你挑50斤"相当于"现在的电压".
"这就和电阻一样一个1Ω、10W的电阻,如果你加在其上的功率只有5W,你不能说这个电阻的容量是5W的"但它的实时功率是5W有错吗?

楼主:
Q=U*U/Xc---------中,U是加在电容上的实时电压

网友B:
"C是指电容的容量,只与电容器极板的面积、极板之间的距离、以及极板之间绝缘材料的介电常数有关,与电压、电流没有任合关系单位是法拉、微法拉、微微法拉。"完全同意这句话的内容,它阐述了电容器的容量由什么来决定。
    “Q是指该电容器所允许的功率,在该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已定的情况下决定了允许通过的电流。”对于这句话我有不同看法,要我说:“Q是指该电容器所允许的功率,在该电容的工频额定电压已定的情况下流过该电容器的电流——额定电流(不要允许通过的含义,其实知道额定电流,就可根据前面的额定电压计算出电容量C”。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说的电力电容器是用在50Hz的工频下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那么还是同样的额定电压和同样的额定电流的电容器,如果它要被用在60Hz的交流电压下的话,它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又该是多少呢?

网友H(2006-04-13):
大哥,这里的容量不是电容量而是无功功率.电容量C的单位是法拉,而无功功率的单位Var.
后者=2ΠfCUU

网友B:
"这里的容量不是电容量而是无功功率.电容量C的单位是法拉,而无功功率的单位Var.
后者=2ΠfCUU"
    完全同意超级电容的说法,不过请教超级电容:既然后者=2ΠfCUU[/b],那么如果f分别为50Hz和60Hz时,你所指的后者分别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I:
支持 耐压的观点

网友J(2006-12-21):
支持耐压的观点.

网友K(2008-01-27):
耐压正确

网友L:
电容的无功补偿容量与加在其两端的电压和频率成正比,当电压下降时(频率不变)其输出无功容量也会降低。

网友M(2008-03-14):
有1000V1000A的电容吗?

网友N:
予不能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