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6-03-10):
我想用三菱的变频器控制电机频繁起停,看过说明书之后还是有些疑问,这个制动电阻应该选多大的呢,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说:选3.7K 5W的

网友A:
说明书应该有推荐吧,当然也可以参考其它变频器的选择,当然和你的起停频率有关系

楼主:
我一会儿再去看看说明书,仔细找找看

网友B:
120~200瓦 电阻最小100欧姆

网友C:
告诉你一个计算制动电阻的方法:
功率 = 变频器功率 X 20%;
阻值 = 780x780/变频器功率。

网友D(2006-04-10):
小弟我初入电气设计这行,这是我设计的磨煤机润滑油站控制箱的原理接线图,今天把他传上来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指点!

网友E(2006-07-28):
3.7kw的E-540。
你可以用100W,100欧姆的管状电阻!

网友F(2010-12-30):
一个看似简单 实际复杂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