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vb采集串口数据,如何将数据实时显示并保存成进文本(txt)

楼主(2006-03-10):
我正在用vb做程序采集串口数据,如何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用图形显示出来,并保存进文本文档呢?(txt)
请高人赐教

网友A:
怎么没人回复你呀,这个很容易的,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就知道你应该买一本VB书,先学习一下吧。
大致的方法是:利用串口控件,定时器控件,然后你就可以读写串口了,最后你就可以把你要的数据进行处理,存到文件里,数据库都可以。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C(2006-04-23):
利用onpaint事情+GDI画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