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与twido相连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ifix与twido相连,MBE地址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设置设备IP,配置数据块。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
我还想问一下:MBE里的开始地址与结束地址如何设置?怎样与TWIDO中模拟量一一对应?

网友A:
选择寄存器类型,地址和twido中几乎一致,如:twido中30005对应ifix中5,30158对应158。
时间长了,记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这样。

网友B(2011-07-11):
twido中的I、Q之类的地址如何与fix里mb1中modbus地址如10000、00001对应起来?谢谢673017183@qq.com

网友C:
楼主是冯总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