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交流电机缺相问题

楼主(2006-03-10):
我想用三路继电器来同时控制三相电的关断(交流异步电机的控制)。不知道一般电机缺相最长时间参数是多少。我用的是东菱电机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好不好,请赐教

楼主:
不知道直接用交流固态继电器怎么样

网友A:
建议最好用接触器控制,继电器触点容量太小,缺相时间这个还没有统计过,但是在缺相大电流情况下,应该在很短时间内会烧毁

楼主:
谢谢回复!
2.2kw的电机。继电器应该能够实现吗?有的ssr能到40,50A呢
接触器体积大了点吧

网友B:
如果是频繁启动SSR就可以了

网友C:
为什么要舍简求繁呢?有好好的接触器不用,是不是有特殊要求?

网友D(2007-05-21):
有的电机却相的话就转不起来,并且电机会发热很快,长此以往你那电机就该下岗了.现在好多开关都没有却相保护,开关也不会跳.

网友E:
为什么你缺相设计那?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