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伺服驱动器求救?

楼主(2006-03-10):
各位:请问一下有这样的驱动器么?电压9~24V,电流5~10A,要数字的哦!低温-20

网友A:
有,12-48V供电,额定电流5A或8A,峰值电流16A,可在低温-20下使用,欧洲产品,如感兴趣请联系010-5862 0942杨先生

网友B:
网页:http://www.dianyuan.ebigchina.com

网友C:
电压9~24V,电流5~10A,数字的,低温-40,体积小。联系milesdh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