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互感器的几点问题

楼主(2006-03-10):
    我想用(200/5)电流互感器接一块电度表来控制几台设备,以前的几台设备想用共用这一块电度表,那么接线时,所用的相线可以直接穿过互感器吗?这样互感器中穿过的电线根数就不是一根了,那么它的比值改变吗?

网友A:
相序相同即可,比值不变。   但你干吗不穿这几台设备的总电源线?实际中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穿心匝数是说的线路穿过互感器的次数,

网友C:
我也同意南风悠悠的观点,我以前干电工时经常做这些事,相序很重要的!

网友D:
从技术上说是不可以的,但在实际中那么做误差也不是很大

网友E:
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