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软件长时间运行后,出现"灾难性故障"

楼主(2006-03-10):
我单位水处理程控系统的上位机用IFIX26开发,在运行时间久后,常出现"灾难性故障,*****"的弹出报警,将软件进程KILL后,重新运行IFIX软件,也正常.
是否是VBA脚本造成OS内存泄露引起的,一年多没查清原因.
有谁碰到类似情况,如何解决,请回复

网友A:
出现"灾难性故障,*****"的弹出报警时,ifix的内存占有量是多少?

楼主:
仅WORKSPACE程序就占40~60M

网友A:
应该属于VBA编程的问题。

网友B:
描述一下现象阿
简单告诉一个结果那路神仙能帮你
都说出来看看

网友C:
先安装补丁。然后检查系统是否使用了定时器触发的vba脚本,是否频繁使用SQL。

网友D:
是不是因为内存不足的原因呢。
我原来的单位就出现过类似的故障,
后来加了个内存条就好了。

网友E:
估计是大量调用脚本或form造成的内存泄露,需要打一个补丁,编号是iFIX26C_234180.
另外检查一下画面缓存是几个,太多了也容易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