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生产不锈钢板位移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06-03-10):
我公司生产不锈钢板,规格是0.01mm-2mm,在流水线上现在是人工测量,现在需要两个传感器分别控制压棍2头的电机,要求线性输出,分辨率10um,输出给PLC,价格在1000-2000/个,大家帮我参谋一下,还有显示部分能显示2个现在值和1个设定值,不用触摸屏,价格太高了。谢谢
sxd383@56.com

网友A:
2mm量程,10um的分辨率,即1/200000的分辨率,用旋转编码器可以吗?装在电机机械部分,我们在宝钢的轧板项目就是用旋转编码器的。如果可以的话,按你的要求,可以用EasyPro智能化绝对值编码器GAM60R13的RS485输出(或modbus rtu输出,可直接连接PLC),每圈分辨率8192,连续4096圈,因为精度要求高,所以应该用数字输出型。
另:数显是先进PLC还是先进表再给PLC?
如先进表的,RS485连接的,你自己配也可以,我们帮你配也可以,那个价格应该不包含在里吧。如果先进PLC再给数显,外面有专门买PLC的数显表,你自己可以搜一下。
Email:gemple@online.sh.cn
tel:021-32031167 GEMPLE 上海精浦机电

楼主:
谢谢@Q,我想问一下:轧棍磨损后,不锈钢板测定值是如何给PLC,是否还的用传感器。电机是通过变速箱压住轧棍,到规定尺寸处于自由状态。

网友A:
这个不是我做的,我们就提供编码器。EasyPro智能化编码器有一个外部置位(置0)线,可定期校零。
据知是有个母板,定期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