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容补偿柜的快熔老是炸

楼主(2006-03-10):
各位高手,请帮忙判断一下,我公司的电容补偿柜内的熔断器出现了两次爆炸的情况,相应线缆也损坏,经检查,电容器没有损坏,很奇怪?请给予帮忙!

网友A:
要用摇表检查接触器的输出端是否有短路的现象,电容也检查检查看看。
我怀疑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B:
详细元件规格可以说说吗

网友C:
属于接触不良,电器发生空气击穿,更换新的熔断器座,及连接
线安装牢固就可以了!
若不行打电话:13592064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