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使用

楼主(2006-03-10):
哪位仁兄帮忙介绍一下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详细点,具体点,尤其是测量三极管的方法。

网友A:
最简单的,把三极管插到三极管检测座上,就是有NPN B E C PNP B E C的哪个有最大的数值就好分出来了

网友B: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0311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一、管型判别: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用红表笔(电源的正)、黑分别接三脚中的任意两脚,当出现阻值小时(一般400欧左右),红笔不动,用黑笔测另一脚,1、当阻值还小时,红笔接的是基极,黑笔接的是发射极和集电极,此管为NPN型。2、当阻值大时(一般显示无穷大),阻值小时的黑笔是基极,其余的二脚为发射极左和集电极此管为PNP型。
二。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判别:1、NPN型管:用两笔接基极外的两极,假定红笔接的为集电极。黑笔接假定的发射极,用手指将基极和集电极连起来,当万用表显示无穷大时,则对换表笔,测试方法同上。此时万用表将显示为1。8K欧左右。则红笔接的为集电极,黑笔拭的为发射极。2、PNP型管:用两笔接基极外两极,假定红笔接的为发射极,黑笔接的为集电极。用手将基极和发射极连起来,当出现阻为1。8K欧时,则红笔接的为发射极,黑笔接的集电极。否则假定。注:指在连接时用力些

楼主(2006-05-16):
谢谢各位仁兄的大力支持,可是我试验了几次,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E:
数字万用表上有现成的啊,你也可以用欧姆档测三

网友F:
NPN型E、C极的鉴别:按zgr朋友的方式找出B极后,再测量BE和BC间的阻值,阻值小的一端为C极,阻值大的一端为E极。一般BE与BC之间的阻值只相差几欧,注意判别。

网友G:
整个指针不就完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