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6-03-10):
我在调试变频器时出现这样的报警故障
start interlock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故障该怎么处理?机子还在地上躺的呢

网友A:
起动禁止呀,是不是端子上的短接线没接呀,或者内部一板上的短接线没接,是ACS800的吧,如果还没解决,联系我QQ 317380825

网友B:
请检测连接在RMIO板上的启动互锁电路.
ABB说明书上这么说的!

网友C:
就是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