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和DP的区别

楼主(2006-03-10):
mpi和dp口不都是rs485口吗?我用pc adapter 和模块(cpu315-2dp)连的时候,mpi能通讯dp不能通讯,为什么?

网友A:
pc adapter只支持mpi,两种协议区别挺大。

楼主:
斑竹你好,我还想问一下,拿到一根电缆,怎么区别它是232口还是485口的呢?
还有就是 我把适配器232口那头的线换了下来,用了一根两头也是232口的线,一头插在主机上,一头插在适配器232口上,怎么也不能通讯呀?

网友B:
mpi= 187.5kb  dp=12MB

网友C:
      西门子S7-300/400的编程通讯电缆是 MPI/DP吧...

网友D:
首先你的DP口要先激活,也就是先用MPI口下载硬件组态,然后要想通过DP口连接,PC-ADAPTOR的协议要选择PROFIBUS

楼主:
我试了试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