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opclink无法枚举远程opcserver?

楼主(2006-03-10):
服务器端及客户端都安装了opcserver,已配置好dcom,客户端可以正常浏览服务器端数据,但是用opclink却无法枚举远程opcserver,opclink程序无响应,服务器端ip:192.168.40.2,客户端ip:192.168.2.2

网友A:
注意防火墙是否已经设置正确。

楼主:
用的是win2000,不需要配置防火墙,intouch8.0版本,好象opclink只能枚举同一网段的opcserver

网友B:
设置DCOM权限, 使它可以被浏览

网友C:
INTOUCH的OPCLINK有问题,有时不能枚举OPCSERVER的数据,所以只能自己重新编写一个。

网友D:
注意远程机上否有opcenum的服务,及相应的DCOM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