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F0054

楼主(2006-03-10):
各位大虾,本人碰到一个问题,变频器上电没问题,就是一运行就报F0054,看说明书是IO板坏,拆开来检查,没明显地方坏,请教了别人说MAX4610可能坏,去市场里又没找到,不知用什么可以代替,请各位大虾踊跃发言,小弟一定铭记在心,谢谢啦  :)

网友A:
我有拆机件13701089630

网友B(2006-12-10):
打我手机,教你处理F0054故障,不花一分钱,5分钟搞定,13056660695

网友B: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公布MM440机器出F0054故障的处理方法

网友C:
f0054一般都是io板的24c02的内部程序丢失或出现错误,重新下载就可以,用到工具:编程器,sop转dip的芯片连接器,还需要好的io板上的24c02的程序,杭州的我可以帮忙,qq23599188

网友B:
你说的麻烦了,我的方法是一分钟搞定。不用写24C02

网友C:
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D:
关注变频之子的高招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变频之子在 2006-12-10 21:25:00 发表的内容: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公布MM440机器出F0054故障的处理方法
--------------------------------------------------------------------------------------------
知道就说,何必这样子

网友F:
我刚好有一台440的机子出现F0054,能否告知一下方法?万分感谢!也好验证一下该方法可不可行.yzcte@163.com

网友G(2007-08-12):
看很欣喜,也很失望,盼

网友H(2008-03-15):
下面引用由变频之子在 2006-12-10 21:25:00 发表的内容: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公布MM440机器出F0054故障的处理方法

网友I(2010-11-04):
我有一台440变频器,7.5KW,开机报F0054,没有24c02的程序,师傅们帮帮忙,发我一份flyd0416@163.com 谢谢了!!!

网友J(2013-03-25):
引用 网友B: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公布MM440机器出F0054故障的处理方法

 你好,麻烦你能告诉我一下430机器出F0054的处理方法吗?谢谢!

网友K(2013-07-18):
黄平是高手啊,我用他的方法搞好一台,不管你有没看到都要对你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