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瑞典依尔通公司的产品

楼主(2006-03-10):
好象这家公司很牛似的,有直接转矩控制器和软起动器,轴功率监视器,好象以前还给ABB和Danfoss公司打标,有谁用过,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
听说过,还没用过。这是市场上第二家DTC的产品了,前几天我还在论坛上问还有谁家用DTC呢。看跟ABB有一拚呀。能比较一下他们的具体指标么?

网友A(2007-02-05):
没回答呀???人呢?

网友B(2008-05-04):
目前正在调试这款变频器呢!emotron VFX 变频器,之前也用过ABB的,感觉emotron光从性能上来说,和ABB ACS800系列还是有的一比。虽然两款控制方式都可以选择DTC控制。但是实际上,从一些实际使用细节上来说emotron还有一些做的不如ABB。举例来说,ABB ACC800的反馈环只作为转矩验证作用,可以设定开闸转矩,用于间接影响变频器的brake信号输出。而emotron做闭换时,SPEED控制时,精度虽然很高可达1%误差级别,启动转矩可以根据负载情况迅速响应。

网友B:
但是,对于特殊起重行业,特别是重载启动,使用大功率VFX时候,做速度控制,转矩跟随时,在启动瞬间,对于大惯量负载,不用转矩验证,光靠电机特性输出,稳定性就不高。

网友C(2010-06-17):
轴功率监视器好像不错,国内不知道有没有同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