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940如何用D0做所有画面切换

楼主(2006-03-10):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F940GOT用FX-PCS-DU-WIN-C编程的,连接的是FX2N,在换页问题上有点难度.我在PLC程序直接改变D0的数置来改变画面可以实现吗?(比如说当D0=1时,屏幕马上显示1号画面,当D0=20时,屏幕切换到20号画面) 如果我还要在屏幕上直接改会有冲突吗?

网友A:
首先你在共通画面里面做一个画面切换,地址选直接就OK了,还有需要请联系19057610

楼主:
 [寒-冰]先生:你好!谢谢您的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B:
可以做到,我以前试过.

网友C:
可以参考三菱电机自动化网站: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service/detail.asp?id=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