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配线的问题

楼主(2006-03-10):
新厂安装变压器800KVA 分三路分别是相240MM N120MM PE16MM;相240MM N50MM PE35MM:相120MM N50MM PE16MM,可是我查了教课书,上面说N至少是相线的一半PE也是相线的一半至少不知各位高手的高见

网友A:
你厂是生产什么产品的厂呢,负荷主要是什么呢?相线、零线和保护和这些都有关系的(指的是特殊情况)

楼主:
to 蓝流星
我们主要是安装低压配电柜和线路的安装,新厂主要是制造蚊香的,主要负荷是通风设备和碳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