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的具体问题,求教?

楼主(2006-03-10):
S7-300中的模拟量如温度,压力,流量等这些模拟量:
1.是用什么采集的? 是用传感器采集的吗?
2.采集元件的线是直接接到PLC的模拟单元块上还是通过其它东西转换才输入到PLC上的?
3.在PLC中这些模拟量是以怎样的形式表示和运算的?
4.输出模拟量时,如果输出到数字式的显示器上,是不是转换为BCD码后直接输出? 如果输出到指针式的表上,又将如何输出?

请各位高手指教? 在此多谢了!

网友A:
1 由传感器等采集元件采集
2 根据元件的安装要求,PLC只接受标准信号
3 模拟量通过AI模块后被转换为0~27648间的数字
4 PLC只管输出标准信号。

网友B:
我不同意上面的意见。应该是直接接到模块上面。有专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接入后剩下的它自己就会完成。不过plc中你要有处理模拟量的功能快供你调用才行。

网友C(2006-05-08):
到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模块手册,有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