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标定带双室平衡容器的汽包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6-03-10):
各位老师好:
    我现在正在对汽包带双室平衡容器的双法兰液位变送器进行调试。现遇到一点麻烦,我不知如何标定双法兰变送器的零点和量程。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2010-09-04):
请哪位高手提供汽包平衡容器·图

网友B:
零点就是汽包没有液位时差压流量计所受的压差,因是双室平衡器,那么负压管的水会比正压管的水多出气泡液位的高度,其差压为负的负引压管冷凝水的高度(汽包液位满程高度)产生的压力。满程是汽包满程液位高度压力减出变送器零点时测到压力。只要你画一个简图就能得出。

网友B:
给画了个草图仅做参考

网友C:
                             双室平衡容器图

网友C:
     双室平衡容器在正常工作时应把下降阀打开,容器要有完好的保温。

     饱和蒸汽从气相管进入平衡容器,因容器侧无热源,蒸汽就会冷凝,基准杯中的冷凝水积满后溢流。因下降阀是打开的,汽泡和溢流室形成连通器。蒸汽不断冷凝,凝结水不断从溢流室返回汽泡,使平衡容器与汽泡的温差很小,可以认为两者温度一致。

       计算:负压侧,容器内320高度用饱和水密度计算,容器外580-320的水密度以环境温度算;零点时正压侧以全量程高度(此时测量范围为580,而不是取压管间距670)的饱和蒸汽对其的压力计算,正负压之差为迁移量,即零点。量程点:580的饱和水产生的压力减去负压侧的压力。

个人觉得双室平衡容器使用有几点要注意:

一、下降阀不能关,要保证汽泡与容器温度基本一致,如关上则零点和量程全都要重新计算;

二、饱和蒸汽的压力不能忽视,否则会产生较大的误差,也就是可以把此测量系统看作界面测量。

不过一般用双法兰的话就用不着使用双室平衡容器了,完全多余。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错误之处,欢迎拍砖

网友D(2012-02-21):
关键是在汽泡无液时,负压侧预先加的水压,此时产生的差压对应变送器的零点。变送器通常先用负压型的。负压的量程现平衡容器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