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200HG?

楼主(2006-03-10):
你好,我公司使用了一C200HG PLC,设备运行了两个多月后,从新开机后,出现CPU上所有指示灯点亮十几秒钟后,全部熄灭,电源模块POWER灯也熄灭,我测了下电源模块的220V端子,有220V电源。不知是怎么回事,请老师指导下?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点解决方案
1.看看电源模块有没有坏
2.底板有没有坏
3.最后看模块有没有那一个坏了

网友B:
单独测试电源模块,没问题就是后面的模块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C:
八成是底板坏了,还有两成的可能就是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