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3-10):
我公司使用台达11KW变频器50台,经常烧整流模块,不是这台就是那台,查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一年来几乎没台上都烧过,每次都是击穿一只西门康整流模块(可控硅臂),也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办现在还在烧?急!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A:
你们的变频器是否上点就运行的,还是上电就绪后再运行的,查查你们的工频电压有没有问题,加进线电抗器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可以一试.再说台达的质量也不怎么样.

楼主:
几天就沉到底了再顶起望大家帮忙呀!
出现故障:有时候是上电后,有时候是关机后,很少是在运行中烧.特别是停车一天再开机的时候.

楼主:
再顶起来望大家帮忙呀!
出现故障:有时候是加电后,有时候是在关机后,很少是在运行中,特别是停个一段时间(一天)再开车最易发生.

网友B:
找维修单位修理,一般会保用半年。武汉市三维光之洋电气 027-83495581

网友C:
是否你们的车间或工厂有大的电机或者用电设备,造成输入电源谐波很大,可以加输入电抗器,情况应该有好转的;应该从根本上解决,不要坏了修,修了又坏,无宁日了.济南方寸科技可以和你们共同探讨.13064042065

网友D:
是否并联直流母线运行?

楼主:
唉---!  今天又烧了一个,还是老样烧的还是整流模块,SKKH42/16D西门康每次烧的都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