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表PXR5/9的使用过程要注意些什么?
人不动,心飞翔

楼主(2006-03-10):
利用富士表PXR5/9系列温控表对热处理加热炉温度进行控制,期间发现温度的波动比较大,请教各位大虾,这种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对于温控调节器要整定PID参数,确定参数可人为的输入PID参数,现在的智能仪表多具有自整定功能。
各厂的仪表性能多不尽相同。
宇电AI系列调节器具备,AI表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超调、无欠调的精确调节, 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公司提供800免费技术服务电话,保持与客户零距离。
我建议您以后选型时尽量选用国产仪表,服务、维修很方便。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