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原理图

楼主(2006-03-10):
各位高手有知道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与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器原理图原理图吗?

楼主: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正弦波细分驱动器
ZD-HB30622

■ 性能参数                               ■ 端口介绍
型号 ZD-HB30622
输入电压 AC110~220V
输入功率 1500W
输出电流 2-6A
驱动方式 正弦恒流斩波
细分数
(步/转) 600 1000 1200 1500
2000 3000 6000
保护电路 过流,过压,短路保护
冷却方式 风冷
外形尺寸 230mm*142mm*75mm
重量 约2.3kg

■ 端口功能说明
标记符号 功能 注释
COM 公共端
FRE+ 脱机控制信号 接+5V有效,驱动器停止输出,电机处于自由状态(无锁定力矩)
FRE-
CP+ 步进脉冲信号 要求输入TTL电平脉冲信号:低电平0-0.5v,高电平3.6-5v
CP-
DIR+ 方向控制信号 接+5V电机反转,高于+5V需串限流电阻
DIR-
ERR 故障指示灯 驱动器故障,指示灯亮
TIM 相原点指示灯 每1个脉冲,指示灯亮一次
POW 电源指示灯 有电源输入时,指示灯亮
U 电机接线端 △接法     Y接法

V
W
PE 接地端 接机壳
AC 电源输入端 AC110~220V

■ 6000细分组设定表
步距角(°) 0.06 0.12 0.18 0.24 0.3 0.36 0.6
SW1-3 ON OFF ON OFF ON OFF ON
SW1-2 ON ON OFF OFF ON ON OFF
SW1-1 ON ON ON ON OFF OFF OFF
每转步数 6000 3000 2000 1500 1200 1000 600

■ 电流值设定表
SW2-4 SW2-3 SW2-2 SW2-1 相电流 SW2-4 SW2-3 SW2-2 SW2-1 相电流
OFF OFF OFF OFF 2.3 OFF ON ON ON 4.2
OFF OFF OFF ON 2.5 ON OFF OFF OFF 4.7
OFF OFF ON OFF 2.8 ON OFF ON ON 5.2
OFF OFF ON ON 3.3 ON ON OFF OFF 5.8
OFF ON ON OFF 3.6

!注意:对SW拨位开关设定时必须切断电源,3分钟后方可进行,否则会损坏驱动器。

■ 驱动接线图
注意:控制信号为+5V,当控制信号高于+5V时需要接限流电阻,+12V时,限流电阻R=1K左右,+24V时,限流电阻R=2K左右

网友A:
http://www.zhongda-china.com/ziliao/30622.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