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运行时触摸屏无法写数据到plc

楼主(2006-03-11):
plc为西门子s7315-2dp,触摸屏为西门子tp2706,mcgs和触摸屏同时运行时,触摸屏无法向plc写数据,但读数据正常。mcgs退出后一切正常,求助???

楼主:
由于采用1个s7-300/400子设备通信连不上,因此将db块内的位变量单独设了一个子设备,在mcgs中有两个s7300/400子设备,是否这个原因?

楼主:
不会呀,触摸屏是跟Plc的dp通信口通信,而计算机根Plc是通过mpi通信,各是一个通信口

网友A:
首先:
1、上位机的版本和屏中的运行环境版本要一致;
2、当然最基本的使用step7测试,没有问题后,再和mcgsE进行模拟测试,然后,下载到屏中测试。要按部就班的做!
3、有一个mpi嵌入版驱动是有问题,我昨天刚测了一个通嵌合一的驱动没有问题,可以提供给大家,请到bbs.hmitech.com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找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将MCGS中的给定画面总是在内存中运行

网友C(2006-08-29):
谢谢楼上的解答,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D:
同意LEAFGREAT的!

网友E:
怎么这样跟风,态度很不严谨

网友C:
我也改,改

网友F:
你看一下设备低下挂的驱动吧.我曾经就碰到过OMRONPLC写不了,只能读,还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网友C:
请问一下,如果底下挂两个相同设备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F:
答楼上:
如果你在一个串口设备底下挂2个设备,就需要设定设备的地址
如果是分别挂在2个串口底下,那就不需要特意设定设备地址了.

网友G:
一个串口下挂两个设备,地址可否为0、1?请教

网友H(2006-11-01):
只要通讯协议一致,我想应该没问题

网友I(2007-09-2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解决中......

网友J(2008-12-06):
s7200和TP177触摸屏通过以太网连接到上位机INTOUCH画面,当INTOUCH和触摸屏同时运行时,触摸屏改变设定值时,INTOUCH画面可以读,但从INTOUCH向下写数据时,触摸屏数据不变化.是啥原因???求助各为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2016-06-06):
我也遇到过,我就先设定好,然后断电重启,就可以把数据准确的写进去

网友(2018-05-28):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找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

弱弱的问一下,怎样将MCGS中的给定画面总是在内存中运行?

网友K(2019-06-01):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找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找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

请问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有效的得到解决呢?我现在遇到的是给PLC一个数据,但是数据写人不了,而且输入框内的数据也不能保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