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6-03-11):
1、调节阀安装前应对管路污物、防锈油脂和焊渣等进行清理;安装后,应将阀门处于最大开度,对管路、阀门进行清洗及试验各连接处的密封性,以免运行时发生卡滞现象或损坏阀芯、阀座.

2、应安装在靠近地面或楼板的地方,以便于维护检修;对于装有阀门定位器或手轮机构的阀,应保证观察、调整和操作的方便.

3、安装时,应使介质流向与阀体上箭头指示方向一致.

4、安装时应避免给调节阀带来的附加应力,以免因温度或自重的影响使调节阀法兰变形及破损,当调节阀安装在管道较长的地方时,应安装支承架,特别使用在震动剧烈的场合必须辅以支承或采取相应的避振措施.大口径的调节阀安装时应避免倾斜,防止阀内件机械磨损和填料泄漏,对此应特别注意.

5、为安全起见调节阀应加旁路管线(重要的场合),以便在调节阀发生故障或维修时,不至于停产;

6、装有手轮机构时,可对阀门进行手动操作,还可用语限制阀门开度.当停止使用时,手轮机构必须恢复至空挡位置,以利自控系统运行正常进行;

7、对于高温阀,应明隔三个月对其填料部分注入润滑剂;

8、安装在室外的电动执行机构.应适当保护措施,防止爆晒和与雨淋.投入运行前应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可靠、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9、电动调节阀就地操作,应断店或将操作器切换至:"手动"位置,将执行机构上手轮拉出即可操作,在恢复自动操纵时,应将手轮推入至"自动"位置.

10、电动执行机构使用要求,请参阅其使用说明书(电动执行调节阀发货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