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教:熔断丝不明熔断

楼主(2006-03-11):
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一个高压电机的就地补偿装置电容器上端的喷射式熔断丝在电机启动时熔断!且最多只有两项熔断!电机:710KW,81.5A,6.6KV.补偿75KVar,7.5KV
熔断丝为8A
电容器一切良好。

楼主:
对了!电机是鼠笼型的

网友A:
应该是浪涌电流,观察一下电机启动和正常运行时的电容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