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的设置

楼主(2006-03-11):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三菱GPPV7.0,使用Q02H系列,PLC参数设置项中PLC文件选项有文件寄存器一项,请问这个是不是就是指的R寄存器,或是其他?应该怎样用?

网友A:
是的,存储在ROM中,只读,可以将大量的初始化信息存储在R中,启动时可以从中取得.

网友B:
Q02HCPU 中的R 在STANDARD RAM,是可读写的,与D是一样的。缺省是掉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