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I/O卡通过编程来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时如何保证脉冲的均匀性

楼主(2006-03-11):
请教:我现在做的项目要求用I/O卡通过编程输出脉冲和方向指令来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发脉冲均匀性不好!!有没有那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下...
先谢了~

网友A:
用I/O卡,什么软件系统?什么频率?你指望有多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