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新手求教mcgs嵌入版与vb交互的问题!

楼主(2006-03-11):
我是新手,机器刚装了mcgs嵌入版,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现在有一个vb软件,端口是8000,它的作用就是在收到信息时显示出来并回复本机时间,要求利用mcgs与只连接,并且使在mcgs里能收到本机时间并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在屏里运行嵌入版的工程,能够将屏里的时间通过以太网上传给上位机,上位机上有自己编写的程序接收,并显示!
建议:
可以通过modbusTcp协议进行传输,这样屏里面的驱动是标准的,我们没有工作量,组态设置就可以,然后,在上位机的8000端口,我们接收到标准的modbusTcp数据包格式,解码就可以了。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在vb编程上。
如果希望深入探讨请到bbs.hmitech.com进行讨论!

网友B(2006-08-29):
楼上正解,直接,还希望楼主提问

网友C(2007-04-07):
我想请问一下,搞这个行业的好不好就业???我现在还是学生,已经自己学习了mcgs和vb,不知道以后就业怎么样????